E5-471 换CPU及波折

楼主(2017-06-23):
最近分难挣...签到也没下载分了。最近修的机器吧 也没有什么可写的 整理之前一个案例 挣点分...

这个机器拿过来是一个小电压短路 测PQ24的S级+1.05V 阻值为0 最终烧鸡确认CPU短路,给客户报价换CPU...
客户同意后 决定不冒风险 从料板上拆CPU换 机器本身CPU是SR1EF 型号为I5-4210U 淘宝新的550左右 我准备换A1466料板上的SR16T 型号I5-4260U
更换过程没什么好说的。这里主要存在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换的CPU能完全兼容吗?

装上后 正常开机 开机慢意料之中 南桥换了 要更新原厂ME 所以按照SNID从官网下载bios acer有一个很好的事情 官网bios模块较全 分解也简单 刷上开机慢解决了 但是一直担心的问题出现了,有两个问题:1、网卡不能用 2、内存槽上槽不能用。问题1极有可能是bios问题 也有可能是CPU没做好,不兼容可能性不大。问题2当时很确定应该是CPU没做好,做这个CPU的经验毕竟不多,再说一直担心不兼容...其实最后证明也是bios问题。先取CPU重做...一番折腾后,故障依旧。
没办法了,给客户打了预防针,只能用一个内存槽,客户依然同意。下面就只需解决网卡不识别的问题,粗略的量了一下,没有问题...开始找bios刷。刷了一堆不认网卡的bios也不行,最后刷了这个bios解决,惊喜的是内存槽也好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6578-1-1.html

网友:
牛逼,我换这个CPU没信心

网友:
楼主你真有耐心

网友:
现在的BIOS控制的太多了,内存BIOS也控制,BIOS深不可测,知道我们更深研究啊!

网友:
版主出来加点分 虽然不够精彩 还是有不错的经验

网友:
重新编辑 更完整

网友:
BIOS 控制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cpu换的太六了

网友:
现在这种CPU问题很多 这个帖子算是提供了不少经验 怎么这么不受人待见

网友:
是个很好的经验,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CPU可不好换,LZ换的挺6的

网友:
牛逼,我都不敢换

网友:
厉害咯!脚太多了!CPU太贵了,买新的不敢冒那个险!有板料可以试试!还有BIOS也是难题!恭喜修复成功!楼主收了多少银子!

网友:
你买的1466主板带CPU,应该把这个苹果主板修好就牛了,我买的都不带CPU的,有个主板CPU坏了,不想买新的CPU,再等CPU

网友:
做过几次这种cpu,pcb容易变形,最后导致焊接不好。。。楼主有什么诀窍吗?请指教!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现在这种CPU特别易坏  楼主给客户报了 多少

网友:
CPU太贵了,这种CPU特别易坏不敢冒那个险

网友:
这CPU成本太高    换风险太大  一般都不换   听说换了也管不了多久

网友:
BIOS放出来呀

网友:
这CPU没干过,楼主牛逼。。。。

网友:
越来越多 这种问题 今天干爆一个G40-80 CPU 除黑胶的时候 CPU鼓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