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00 时开时不开,花屏,开机慢通病总结

楼主(2017-06-23):
Y400这个机器,很不好修,搞不好会亏本,主要是这个显卡太贵了,200多,但基本显卡都不会坏,主要是花屏,分屏太像显卡问题,导致误杀了显卡
1.花屏现象一般是带一些绿色的小花点,一点一点的,像星星,或者分屏,这个最大的可能性是靠近风扇的UV6这个显存坏了,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只能一个一个的换了
2.时开时不开,BIOS的问题,刷备份的BIOS开机15左右亮机
3.亮机慢,很有可能也是显存问题,冷开机最容易出现开机慢,然后花屏,开机快的时候不会花屏

网友A:
楼主是个高手啊  有事实根据吗 以后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B:
当然有,下面我发一个我修好的Y400花屏的,图片给你,证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下面我发一个我修好的Y400花屏的,图片给你,证明一下,

换那个显存的时候,最好像我一样保护好那个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个高手啊  有事实根据吗 以后碰到可以试试

已经证明了

网友:
显存的通病

网友:
论坛有这个了   算是通病了  杀过一台

网友:
最怕修显存问题的,的靠经验和运气,我两样都没有

网友:
楼主分析得有道理。这机显存确实易出故障。有时很难区分是显卡还是显存问题。

网友:
这个显存问题确实是个通病

网友:
遇到过显存问题的

网友:
个人表示没遇到过   但是老是看有人发帖说显存坏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也很详细。

网友:
Y400显存和BIOS都爱出问题!

网友:
楼主好经验,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显卡确实贵,240拆机的,280新的。上次修的一个和你故障一样的,现存换了6个,还是一样。显示加载显卡就白屏,然后退了

网友:
看来LZ这机器修的多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加焊过 用一段时间就没用。。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显存是坏的太多

网友:
Y400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没有修好

网友:
一般看型号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机器修了好多了 显存是通病

网友:
我有个G400 和你情况差不多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都是经验

网友:
都是好经验,看帖加分

网友:
楼主多层次分析

网友:
值得学习基础

网友:
是的,我这个也是y400花屏, 显卡从新植株了,好了一天有花了,我可以肯定是显存了,

网友:
加焊了显存 ,现在好了,,测试两天没问题交货

网友:
Y400这个机器,花屏,分屏太像显卡问题,导致误杀了显卡。我也遇到过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最后放弃。。。。。

网友:
分析的 详细 学习 。。。。。。。。。。。。。了。

网友:
这机器显存坏是个通病,遇到过两台了,都是由于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2018-09-03):
这个显存是通病的,要取下植球,加焊太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