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有时开机 、有时不开机卸载显卡驱动。可以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7-06-23):
客户一台G470 笔记本。,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电流到1.33不动。拆机摸散热片很烫,散热处理后一样的问题。风扇吹着都可以每次开机。。还有就是不能装独显驱动,,,,,装了几个系统依然一样的问题。。。装纯净版系统了,可以进去找不到声卡 安装驱动无效  无语了。。。求大神们解决

网友A:
g470的铁壳mos管爱坏可以坏掉试试看

网友:
待机是否正常

网友:
独显驱动装不上,显卡虚了吧。BGA

网友B:
可以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可以禁掉显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焊下显卡试试

X显卡加焊了一样的故障

网友:
故障非常明显了 就是显卡啊

网友:
或者看看显卡周边有没有断线、腐蚀等异常现象,上次我修一台机器,显卡驱动总是感叹号,拆机一看发现显卡附近一根信号线腐蚀断线了,飞线之后就好了

网友:
声卡芯片,换过没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70的铁壳mos管爱坏可以坏掉试试看

老大,G470是没有铁壳MOS管的

网友:
散热高,CPU还是显卡,显卡可以进BIOS禁用吗,试试看

网友:
加焊显卡先显卡问题也得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70的铁壳mos管爱坏可以坏掉试试看

你说的那是V470

网友:
实在不行在BIOS里面把独显禁用了试试让用集显

网友:
难道是我记错了,反正不是v470就是g470有铁壳

网友:
换了散热模组问题解决 ,温度高引起的问题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显卡 问题,换 个显卡也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