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华硕H61 M-E R2.01不亮机时,发现连换4个三极管都不能置高cpu的EN的怪事

楼主(2017-06-23):
虽然修好了,但是有些疑惑,希望大神给点指点。故障:不跑码。
分析:测量无cpu供电,查芯片RT8876A的34脚EN脚,0V(故障点就是它),怪事开始了。
控制cpu的en脚的,就是这个mos管PQ80,其G级必须为低才不会拉低cpu的EN(en有高电平的上拉),故障板此处为高。

控制PQ80的G级的,就是这个三极管PQ81,连续换了4个NPN的三极管,都不能完全拉低C 级电压到地。(C级电压是总线供电经过电阻PR942给的)。最后无奈,直接挖掉控制cpu的en脚的mos管PQ80才亮机。三极管C级电压有5V作上拉,上电后,此处为4V左右。可见三极管导通后,只能拉低C级1V到2V的电压。为什么不能全拉低???(如果说三极管坏了,总不至于连续坏4个,三极管B级电压是总线1.1V给的,只有导通了CE级,B级才会被钳位为0.68V左右)。原电路就是这样设计的,问题到地出在哪里?叙述有点啰嗦,总结下。
三极管,无法导通CE级。
b级电压1.1V,导通后变成了0.69V,说明三极管本身已经导通了。
只是,没有完全导通CE级 。
三极管型号啥的,可能只是针对电流,比如大电流的三极管和小电流的三极管,功率不一样,换错容易烧 。且原型号的换了3个。

亮机时,左边内存槽挡55,右边内存槽可以亮机,但是客户拿走前,又不亮了,开始挡代码,查内存条件正常,那么八成就是bios问题了。

补充:都是风枪吹的三极管

Asus H61M-E_2.01.zip

网友:
看看,怎么没看到图呢

网友:
三极管的Ib越大和Ic越小容易进入饱和。

网友: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认证后可以提升权限,点击进行认证。现在看个图还要的真多,无语呀!

网友A:
楼主可以测下 PR942的阻止是否正常,或者换个PR942 试下,我前两天修一个IBM R52暗屏,拆开后 发现灯管的一条线磨烂,搭在屏轴,导致暗屏的,测了下灯管 灯管好着呢,换了高压也一样,不接高压板测接口有16V的电压,但是一接高压板马上就拉低到0.6V左右,最后在主板上 找到高压供电的保险  F7  发现其 有时通,有时不通,果断换了 ,接高压板,16V出来了 插上灯管线 屏幕亮了 ,暗屏修复 。维修中 最害怕的就是元器件的软击穿

网友:
好经验,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测下 PR942的阻止是否正常,或者换个PR942 试下,我前两天修一个IBM R52暗屏,拆开后 发现灯管的一 ...

主板昨天给了客户,当时觉得三极管应该是导通了,所以1.1V的B级被钳位到0.69V,觉得前级是正常的,但也不排除你说的这种可能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