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的简单维修(仁宝的点火回路)

楼主(2017-06-23):
接一台联想14002,早期的双核机;版号为:LA-3691P;插电待机电流0.005A的电流,按开关不触发;测开关电压无电压,拆机测量发现待机芯片无PWM待机电压产生;测公共点才几V而与,问题比较明显;
找保护隔离,发现反向隔离管PQ9的G极为18.64V,很明显,未分压,找到PQ18,测G极电压0.26V,找到
电阻PR66电阻,发现电阻1脚信号PACIN为3.3V,说明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电阻本身阻值正常;很明显,

电压过电阻后被拉低;最大的怀疑为ACON信号把电压给拉低;这个信号为仁宝早期的点火回路检测信号;找到PD6,直接拆掉,不用花时间找前级电路(点火回路就是一个检测电路,作废没问题);待机电流达到0.013A,触发正常上电显示。

网友:
理论知识不错

网友:
呵呵,应该会有某个问题

网友:
简单快速直接秒杀啊

网友A:
后面要是短路了不是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要是短路了不是烧很多

你有见过仁宝代工的没有点火回路烧很多的么?当然你有时间是另一回事!

网友:
维修的最高境界的彼方

网友:
二极管短路了吗

网友:
老司机就是老司机分分钟秒了啊  加分了

网友:
LZ思路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直接秒了

网友:
楼主对仁宝的点火回路很了解啊  好厉害

网友:
扔掉也好,有时候换一个也不起作用。

网友:
这倒是简单了  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老司机。。。快速直接秒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