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小6开机白屏果

楼主(2017-06-23):
指点同行维修回收的二手机,手机功能都正常,就是WiFi的信号若,本人怀疑是没有打外壳的螺丝 导致的信号若,信号弱还不是在WiFi1米内好用,各一个屋信号才弱的,应该是外配的原因,同行拆开缺失没有连接那个小铁片,自己没有断电就打螺丝,没有断电就打显示排线的罩子,结果开机白苹果,
接到手 检查  螺丝还打错了  板底打折3根线 ,接上  ,但是还是白苹果 书记没问题还不报错 ,Ap和u 的供电都正常说明逻辑部分没问题,检查5.7v的显示坐子对地阻止异常,一个电容短路换上之后正常开机

网友:
电容是c2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