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50C 貌似通病点

楼主(2017-06-23):
你们可以试试 接到笨笨 首先习惯论坛逛一圈  避免弯路 看了好多事 显卡供电这块 不出供电 有的是PU11坏的 我这台0.6电流停顿1秒上0.8电流就掉电 分析缺电压

拆开首先打 对地阻值 测到PL9时 对地0 这明显不对  修复后正常360对地阻值 开始烧鸡  电压1V 限流 2A 先摸显卡 不发烫  大石头放下了  断开PJ11 PJ12 还是0欧

摸了半天摸不出来 然后使用必杀技  用嘴下面 能感觉出图中电容发热  仔细看电容有点颜色不对去掉第一个 再测试正常了  开始测试熟悉的屏幕点亮了我的心窝 至此结束
没啥技术含量就是提醒下这块出问题的比较多 注意下电容有时候阻值偏低 摸不出来 就用必杀技  小心嘴哦

网友:
手上有一个跟这一样的机器,我咋就碰不上通病呢,郁闷,我的电流0.30,电压都有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机器

网友:
挣得钱够买烫伤药了

网友:
短路还是烧鸡大法好用。哈哈

网友:
都是烧鸡烧出来。。。谢谢分享。。

网友:
用嘴下面是什么鬼啊?

网友:
无语了   用嘴感觉好可怕

网友:
烧电路好修

网友:
表示从来不用嘴,嘴只留给美女

网友:
用嘴下面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
烧机大法,百试百灵,每天都要来上几次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还是比较新的机器吧?

网友:
烧机用嘴去感温 这个比较可怕 一不小心就会闻到烧烤的味道

网友:
烧鸡选线很重要,尽量选阻值小的

网友:
小心嘴哦  真的猛

网友:
还要拿嘴啊  这样会毁容的啊

网友:
那个地方本来应该的电压是1V吧,所以没办法再调高电压测试了

网友:
烧机大法,百试百灵

网友:
用嘴下面,哈哈哈不敢想象被烫着了是什么样子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烧机 烧机 ,别把嘴烧破皮!!

网友:
这机器和E450 E450c E460都是Pu11容易坏

网友:
你们知道我脸皮为啥这么厚吗?就是烧机的时候摸不出来 用脸滚的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
这不是E450系列的吗,怎么这成了C系列了,这个电容本来就是通病了,修过五六台都是这个叼电容

网友:
用过下巴。微短的手的感觉已经失效了。下巴还是可以感觉出来的。嘴唇就没用过了。

网友:
摸不出来的时候 用嘴唇

网友:
摸不出来肯定是不怎么烫 难道你们都牛 微短路也能摸出来吗 这时候只有用敏感的地方嘴唇 才能感觉出来的哦 这是经验 不学习请勿盆

网友:
的确型号写错了 是E450C哦 不好意思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用嘴去测试短路的电容 这个腻害

网友:
对 我也修过一天 跟楼主的差不多 好像都是这个地方坏

网友:
用手感觉把。。。

网友:
用嘴,万一烫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