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小毛病的曲折维修之路

楼主(2017-06-23):
说实在的,想了半天才决定要把这帖子写出来,要问为什么,其实也不为什么有点丢人罢了
回到正题上吧,前一段接一个运营商渠道经理的6P,来的时候开机定白苹果,重启,典型的USB管故障,拆料板上的U管装上不行,又去市场买了几个新的,换到第三个可以开机进系统了,可提示正在搜索,无调制解调器固件,*#06#不出串号,后来就一直在修基带部分,量电压测阻值,基带CPU、基带电源重装了三四次,期间闲的手贱刷了一下机,结果事来了,先是报-1,再测再量再装基带又刷报53,折腾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准备把这机器判死刑了,今天闲着没事,又拿出来研究,仔细看了电路图点位图,发现USB的D1脚BB_UART_RXD和D2脚BB_UART_TXD这两个应该是到基带的串口发射和接收数据,准确的叫法我也不知道,只是隐隐约约有点印象,所以又怀疑到USB管上,这也怪自己当时拆了基带也没仔细测,今天把USB管又换过,刷机一次通过,成功亮机……

最后总结一下,自己理论基础还是不过关,粗心大意更是要不得的

网友A:
USB管坏也会导致无基带?真的学习到东西了

网友:
想看看不了,要认证,呵呵了

网友B:
看来还是买的元件太差了,否则楼主第一次换USB管就好了

网友C:
u2没装好或者连锡了或者u2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管坏也会导致无基带?真的学习到东西了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自己亲自搞的机器我也有点不相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买的元件太差了,否则楼主第一次换USB管就好了

是啊,为修这机器,我换了好几个USB管,谁想到有这么些坏的,有些坏的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u2没装好或者连锡了或者u2是坏的

买的U管质量真的有问题,就说水平再差吧,换了4个,三个新的一个料板的,每个装两次,手工不至于差到成功率这么低吧……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是两个问题 基带本身应该也有问题虚了,重装一下好了,但USB管那边也有问题,所以刷机报错。楼主报错的位置在哪里一半的位置还是80%的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是两个问题 基带本身应该也有问题虚了,重装一下好了,但USB管那边也有问题,所以刷机报错。楼 ...

53在一半的位置,爱思显示是60%看屏上是一半左右,-1是在80%的时候出的,最后一次刷的还是报53,昨天拿出来研究了 一下,换了U管直接刷机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是两个问题 基带本身应该也有问题虚了,重装一下好了,但USB管那边也有问题,所以刷机报错。楼 ...

其实我觉得最高的时候没基带就是USB管的事,当时不开机,不连机,换了以后好了,就没往这上面想,USB管的问题占95%以上,我是没基带以后才去拆的基带,装了没好,闲的蛋疼刷机了,就出了后面的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3在一半的位置,爱思显示是60%看屏上是一半左右,-1是在80%的时候出的,最后一次刷的还是报53,昨天拿出 ...

老师说USB管引起的基带问题会报4013的。你说报53 我要更新一下数据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师说USB管引起的基带问题会报4013的。你说报53 我要更新一下数据库了。

我差点让这个53绕进去,差点搞指纹,想想没搞,又看个帖子说硬盘也有可能,想想也没搞,不能再搞了,这搞搞那搞搞机器就搞死了,怕毛病越来越多,后来不愿意搞了,就扔一边去了,昨天研究了一下,又搞USB管,搞好了

网友:
USB的D1脚BB_UART_RXD和D2脚BB_UART_TXD这两个应该是到基带的串口发射和接收数据
看来理论真的是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
呵呵 学习了、usb管没换好导致的基带不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差点让这个53绕进去,差点搞指纹,想想没搞,又看个帖子说硬盘也有可能,想想也没搞,不能再搞了,这 ...

了解了。

网友F:
应该是基带芯片自身有点虚焊吧,然后碰巧USB管理芯片还有点问题。不过最后修好还是件幸事。最起码自己涨了见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基带芯片自身有点虚焊吧,然后碰巧USB管理芯片还有点问题。不过最后修好还是件幸事。最起码自己涨了 ...

是啊,不过我从出53开始到搞好我没再动过基带

网友:
元件质量就是太差了

网友:
看来你买的usb管理芯片都是坏的,以后要注意了,还是料板比较实在

网友:
连换了好几个换的USB管  楼主这运气也是够差得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不过我从出53开始到搞好我没再动过基带

不过最后还是找到了问题,修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来还是买的元件太差了,否则楼主第一次换USB管就好了

不是料差!是这种玻璃管的IC,温度一高点,加热时间久点就会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料差!是这种玻璃管的IC,温度一高点,加热时间久点就会坏了!

买的这个还真不是玻璃管的,而且这东西用不了多久,基本上最多10秒左右就上了

网友H:
USB管引起刷机报-1的真的少之又少,看来楼主从开始动手以来就没有打过USB底脚阻值,有打应该明显会发现有问题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USB管引起刷机报-1的真的少之又少,看来楼主从开始动手以来就没有打过USB底脚阻值,有打应该明显会发现有问 ...

你说的对,我的确是没打过底值,所以造成了以后的种种

网友:
那下次要注意了,一般习惯好的都是第一次下U的时候2就顺手打一发阻值,即便第一次不打阻值,第二次干U2的时候也得打了。最起码能避免很多问题,少走些弯路,避免把小问题修成大问题。正常情况下,第一遍打阻值要是发现问题就直接可以秒了。加油吧!

网友:
所以修机理论不能少,真的,这是基带CPU与应用CPU跟外部通讯UART串行接口信号,说明一点就是CPU和基带CPU经过USB管的信号,希望能得到帮助

网友(2017-07-24):
嗯 USB 管会引起没有基带的  昨天才修了一个这个问题 当时拿过来就是开机电流高换了 USB 管就OK 了  小 6 结果没有基带了  拿过来确定是好的  当时我也没怀疑是USB 管的事还拆了基带这边儿的盖子  结果实在没法了  又换了个 USB 管居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