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281 不充电

楼主(2017-06-23):
原故障 开机0.51掉电 撬起ec98脚 ACOFF 可以正常开机 进系统 但是不能充电 感觉是识别器检查电路出现了问题 但是查了半天没有查出来 阻值正常 求告诉指导 谢谢
掉电

网友:
开始是怎么想到去断开ACOFF的,应该还是修ACOFF为什么不正常

网友:
那查这信号吧,要不用户用电源就不管了

网友:
楼主可以查下仁宝的ACOFF 正常是要为低的 可以查适配器检查

网友:
待机芯片 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