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台板不跑码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6-23):
戴尔台式机板号是MIG41R M/B  09152-1M 机器故障是不跑马,任何反应也没有,电压测试正常,北桥烫的厉害,看论坛大神都说压南桥好了,客户说用得好好的,关机以后在开就行了,心想这俩天下雨打雷是不是网卡坏了,外设摘掉也不行已经刷BIOSS也不行,小白不知道怎么下手,恳求大神指点指点,练练手!!

网友:
或者大神们怎么确定北桥挂了呢怎么测量呢!!

网友A:
可以用打值法来判断北桥坏不坏!

网友B:
戴尔的说 机器型号

网友:
G41主板不跑马一般都是南桥坏的多!也可以先用带灯测试座看看!

网友C:
CPU复位和CPU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全板复位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复位和CPU时钟信号是否正常,全板复位时钟信号是否正常?

有这个图纸吗!能帮我找找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戴尔的说 机器型号

型号没了就是小机箱那种只有板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打值法来判断北桥坏不坏!

北桥上门的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图纸吗!能帮我找找嘛

这个图纸不好找,不过775板子,上个CPU假负载跑线跑出CPU复位测量点和时钟测量点应该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条件都正常基本上换桥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上门的电容吗

用打值卡和假负载会更方便点!

网友:
时钟 复位都有么?

网友:
G41 G31不开机量了没问题我都喜欢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