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20 待机大

楼主(2017-06-23):
各位 大侠
E420 待机大 芯片发热 都知道换 D95280
我今天也是 换了它 原装的 没有 上锡 的 换好后 好了 外接有显示。
下班 我把板 带回家 装起来 又不显示了
又回到 原点了 待机大0.24 桥 待机IC 发热
请问怎么修?
芯片

网友:
板号 :LLW-1 10282-3

网友:
两个上管更换掉试试!

网友:
一个一个查,查待电压都 通往哪 些地方

网友:
这个95280不是很让人放心,建议再换个试试,好的话测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
95280好多坏的 再换个试下吧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95820确实坏的很多 而且某宝上也买到过翻新有问题的芯片 坑死人

网友:
如果是买的芯片,建议再换个试试

网友:
又换了几个了 还是 开关几次就坏了 。待机高 发热

网友:
有可能E也坏的了得,最好是2个全换掉

网友:
量不去哪里短路吗。。在95280 试试

网友:
感觉不是芯片,有微短的感觉,看看线性电压正常不

网友:
换了 是可以正常 用 说明 没有 短路
开机 关机 几次 又要坏
回到原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