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开机灰屏,进来看看。

楼主(2017-06-23):
今天接到一台外星人P18E,根据客户描述是开机有背光无图像,开机试了试灰屏。跟客户说了下,把机器留下。这种故障一般就是排除法,屏线,屏,BIOS,屏线接口供电不正常。那就一一排除吧,换了屏线,屏,都不行,刷BIOS是每次刷好开机会正常一次,再触发就又灰屏了,好伤心啊。这机器用集成显卡也这样,所以跟独立显卡板也没关系,为什么会每次刷好BIOS会正常一次呢? 大神出来解答下。

网友A:
这机器拨了显卡板开机灰屏应该是正常的,所以说很有可能是显卡板的问题,为什么刷了BIOS会好一次,还真不好说,刷BIOS是不是就等于是放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拨了显卡板开机灰屏应该是正常的,所以说很有可能是显卡板的问题,为什么刷了BIOS会好一次,还真不好 ...

不是啊,我问过卖主板的商家了,他说该机器用集显也是可以亮机的,并且刷了一次BIOS,我用集成显卡确实亮了一次。

网友B:
外星人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星人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问题是集成显卡应该是可以亮机才对的。难道是CPU有问题?

网友C:
这种问题不是很明显的吗,刷bios之后就可以亮一次,说明就是bios有关的方面的问题,和bios有关的关于显示的只有集显。从集显出发。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不是很明显的吗,刷bios之后就可以亮一次,说明就是bios有关的方面的问题,和bios有关的关于显示的 ...

是的啊,我现在也这么想的,明天上班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也会有坏的 换了再看看

网友:
可以换BIOS芯片试试,有条件换个显卡版,外星人显卡版容易坏

网友:
没遇到过 但是也希望你修好能分享

网友:
外界正常吗   可以看下有没有显示转换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