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6850恒金1G

楼主(2017-06-23):
各供电正常,一块卡2A,一块卡84

网友A:
卡2A的,查查27M晶振波形,查查PCI-E复位时钟信号是否被GPU接受到,查查VBIOS信息,芯片是否正常。显存有没有短路的。卡84的,估计和显存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2A的,查查27M晶振波形,查查PCI-E复位时钟信号是否被GPU接受到,查查VBIOS信息,芯片是否正常。显存有没 ...

两块对比了下,晶振电压有差,晶振应有振,不过卡84的与卡2A的核心电压不一样o一再研究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块对比了下,晶振电压有差,晶振应有振,不过卡84的与卡2A的核心电压不一样o一再研究巴

核心电压看看到底区别多大,太大肯定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电压看看到底区别多大,太大肯定不行。

嗯,区別有点大,还有1,2,5,6,7,8,都没电压,3脚3.3伏,4脚五伏,2脚EN位应该是几伏呢。2脚一头连电阻的无电,另一头5伏,一头并联着三级管,图中所示
,这是三级管坏,还是八脚芯片坏,如果是电阻坏,那5伏转EN位是1.8伏?电阻值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区別有点大,还有1,2,5,6,7,8,都没电压,3脚3.3伏,4脚五伏,2脚EN位应该是几伏呢。2脚一头连电阻的 ...

芯片是AT5820,

网友C:
A卡用你这个测试线是不出电压的,要上机才会出,不要怀疑那个芯片了,卡2B 2A都 是显存的问题,多是A区显存坏的故障,A卡N卡都容易因为A区出错而卡2B或者2A。

我说显存出错并不指定是显存坏了,核心坏也一样的,我三年前收到两张矿难下来的卡就是这样,换显存都不行的,一样卡2A,用测试软件测得ABC都出错,将D区换到A区一样,重植核心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区別有点大,还有1,2,5,6,7,8,都没电压,3脚3.3伏,4脚五伏,2脚EN位应该是几伏呢。2脚一头连电阻 ...

这个AT5820是个线性稳压输出芯片,1脚2脚必须是高电平才行,6脚和7脚有串联电阻组成反馈信号,根据电阻阻值不同的大小,输出不同的电压出来。2脚EN如果接一个三极管,那么看看三极管的G极是个什么电平信号,到底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以此来判断三极管到底是导通还是截止状态。另外对比下卡2A的那块,看看电压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卡用你这个测试线是不出电压的,要上机才会出,不要怀疑那个芯片了,卡2B 2A都 是显存的问题,多是A区显存 ...

如你所说,我插在主板上,芯片是好的,EN位5v,可为啥PG位1脚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