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指纹压感芯片

楼主(2017-06-23):
一个小7亮黑,来时屏碎要作保。由于我只压屏不走保修这块就交给走保的同行,可回来时告知不能走保了指纹压感不灵,就是有指纹,按home键时有时没,要么不震要么连震。没办法修吧幸好是通病,定工具,到货开干。

是白的软胶200多度很好除,注意的地方就是芯片焊在软排线上喜欢用刀具锋利的师傅小心些。330下芯片,清焊盘,换上新芯片,装机,试机OK.

这个工具就是定位方便,感觉纯手工也能搞定,因为第一次动7的指纹所以花钱买个安心。

网友A:
没认证,看不到图,也不知上传上了吗

网友B:
没认证的会员最好能看到小图

网友C:
请问一下这样修复后是不是可以再走保修?

网友:
压感芯片可以换,学习了。指纹芯片可以换吗?楼主知道吗?

网友:
指纹神器已经用上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样修复后是不是可以再走保修?

不可以了 我去还要凑10个字什么脑残设定

网友:
飞刀: 不可以保修了,算私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样修复后是不是可以再走保修?

自己动手修过了的机器肯定是不可以保修了

网友:
压感芯片换的比较少,home键很少有人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认证,看不到图,也不知上传上了吗

楼主的贴  有图有真相的  抓紧认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认证的会员最好能看到小图

小图?   图都别想看  还小图

网友(2017-08-06):
90 % PROBLEM CAN SOLVE WITH THIS PRESSURE SENSOR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