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之ga-p75-d3 rev1.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23):
板子主角

故障上电触发一秒掉电,可再次触发。

不断触发,不断点各大供电是否已经出来。

个人习惯直接点cpu供电,瞬间1.1出来了的。

既然出来了就测pg吧,首先就是芯片发出的电源好信号。

也就是芯片95836的19脚pg。

由vtt上啦得到1.05,、

实际测量为1..0左右,确实是发出了pg的。

桥收到后应该发出时钟与复位啊,测量瞬间pcie的a11脚是有3.3v的

那是啥原因呢?

有的人也许想说刷BIOS了,但是我没这样干,为啥呢?

掉电用示波器啊。

测试cpu的发出的pg信号时发现一个问题。

波形应该是一条上升沿保持的直线然后掉下的波形、

实际测

是一段类似于cpu供电电感前段的导通截止上下起伏的波,

这波不对啊。很明显的。

然后我没有直接干芯片。为啥?

直觉告诉我应该前段还有问题,于是直接测供电ic95839

的en开启脚。也是同样的如上起伏不稳定的波。

en由vtt上拉

直接测量上拉电阻的vtt一端发现同样的波。

然后直接找到cpu-vtt,测试电感后端还是一样的波。

再继续往前边查,测量电感前端,也就是2个mos管相互导通输出的方波那一端

测量发现方波是有的

用单次触发是看不出来的,

我直接把时基调为2.5k/s m200ms

直接看从触发到掉电的完整波形

发现方波在输出一段时间后会有一段占空比比较大。

影响输出方波的因素在于2个mos管

而mos管又受8脚芯片rt8120d控制

直接测其芯片的上下管驱动信号,发现都是同样起伏不定的波。

再测芯片7脚en,发现其波形也是杂乱不稳定的。

直接更换了rt8120d芯片后。再次触发,不掉电了。

由于上的是坏cpu,

换上好cpu,

瞬间跑马到55.

艾玛,可等到你了。

内存还没上。上上内存直接跑完代码了。

关于用示波器双通道抓掉电的用slps3做基准信号的方法我还没空试。

平时使用我都不用单次触发的,看不到完整的波形,把时基调慢一点。就好了

还有这板子难就难在。cpuic的pg已经发出了,但是前端没想到还有供电不良的。

实际测试电压都是出来了的,只是元器件性能不稳定导致了掉电。

千万千万别干桥啊

初学小白啊,请大大们飘过勿喷啊献上点位与图纸。要不是这板子有图与点位我还真修不出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A-P75-D3-R1.0(点位图).rar

网友A:
单相供电的PWM主控坏的真多,这几天修板遇到好到6545 UP6103坏的,真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C:
普源示波器的表笔吧,要是有故障波形的照片,帖子就更完美了

网友D:
属于总线VTT供电芯片不良吧,瞬间上电各大供电都出来,但是VTT总线供电不良,所以坚持不到1S又掉电关闭。这种故障不良程度轻点就是开机能进BIOS然后掉电。重点就是VTT供电直接没有了,当然这也就最好修。修的确实细致到位,5分好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单相供电的PWM主控坏的真多,这几天修板遇到好到6545 UP6103坏的,真不知道是为什么。

还真是的。rt8120d.曾经我没芯片代换,直接用apw7120代换,在一脚加一个双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谢谢,不仔细看还真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源示波器的表笔吧,要是有故障波形的照片,帖子就更完美了

不是,是利利普的,表笔被我改造了一下好便于接地。用的坏读卡器当做地线。这样好操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属于总线VTT供电芯片不良吧,瞬间上电各大供电都出来,但是VTT总线供电不良,所以坚持不到1S又掉电关闭。这 ...

是,关键板子我还得测试一下,怕的就是芯片附件的原件有问题。换芯片的时候加热了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真是的。rt8120d.曾经我没芯片代换,直接用apw7120代换,在一脚加一个双二极管就行了

RT8120A改分压电阻也可

网友:
这问题没有示波器可就不好查了!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关键板子我还得测试一下,怕的就是芯片附件的原件有问题。换芯片的时候加热了又好了

修改的板子,需要好好测试,稳定了,才是修好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太麻烦了  看到都头大

网友:
小柯 加油
别通宵修板了  身体要紧。

网友(2017-10-09):
思路太清晰了  学习了 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