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93Z 一体机 关机重启

楼主(2017-06-23):
各位师傅们,今天小弟修台联想E93Z的一体机,开机进系统都正常。就是关不了机,关机等5秒左右,又自动开机了。板号是 12102-1。刚开始以为是BIOS的问题,可是主板上4个bios都涮了,还是一样。进PE也是关不了。只要一关机等5秒就又开机了。重启是开关板上的开关电压没有被拉低的变化。现在不知道怎样下手,清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了

网友:
看下RTC电路吧

网友:
BIOS设置保存都正常,现在还发现机器在没有点亮是关机就不会重新开机,只要一点亮 不管有没有进系统关机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应该是开机电路不稳定。

网友:
说开机电路不稳定的那个 你说清楚点儿啊 。。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我遇到一台一样故障的机子。

网友:
会不会开关坏了

网友:
换一个I/O试一试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