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lx6mb6h1 改 da0lx6mb6f2 主板

楼主(2017-06-23):
修了个DV7-4013EL  板号:da0lx6mb6f2
这机子有通病,各种掉电,换了晶体管,不多说了。修好搭机,没硬盘。送修前客人把硬盘取走了。 因为老外都有这样的破习惯,生怕自己数据丢失或者被人偷看了。

刚送回去一天,回来了,说是不开机了。好吧。
接入电源,不触发!迅速拆光。

卧槽裸机能开机啊!接上屏幕各种也能开机啊。搭机,又不触发!
一个个去外设!发现是硬盘问题造成不触发!、
换了硬盘一毛一样!换硬盘排线,一毛一样!换排线接口!还是不触发。神经了!
又全拆,检测了,发现上硬盘待机无问题,但是一旦按下开机键其中待机电压5V直接跳变为0伏。懵B啊!
于是开始了各种猜测。5V滤波不良?供电不足?蛋疼。

扔一边,过了几天。

卧槽,我好像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哈哈。

获得一块:da0lx6mb6h1
是块好板子,卧槽,基本元件都一模一样!
突发奇想,da0lx6mb6h1 能不能改成 da0lx6mb6f2 结果作死就此开始了!

卧槽少个USB拓展槽,补上!

上机试试看,唉?神马情况?跑码正常,开机黑屏!外接显示!
难道是显卡不行?
等等!好像想起来了,da0lx6mb6h1貌似是15.6寸的屏幕,da0lx6mb6f2是17寸的屏幕!
唉,好吧。
等等!换个BIOS不就好了吗?显示控制输出靠BIOS调节,如果线路无阉割情况下,应该能显示!
双BIOS?应该是在EC BIOS里。
于是两个板子对换了EC的BIOS。

哇哈哈哈哈,开机显示了!

插!啥情况? 显示绿屏!

试试了试进PE工具箱。唉,正常。其它元件应该正常能使用。
这么想又错了!  那个加的USB拓展口,压根无效!!!!!上的扣子白上了。
难道是EC BIOS和南桥BIOS里的显示部分不匹配?
再对换南桥BIOS!
当当当!
艹,黑屏!妈卖批!显卡型号都一毛一样,换个BIOS怎么能黑屏!!!!!黑屏!!

好好好。
心想应该是板子上有部分线路被阉割了,事实上也找到了点不同的地方。其实怀疑过是不是屏幕码片不匹配。
不管了,放弃了。换BIOS回去,扔一边。

图纸!!!!

da0lx6mb6f2 既然上硬盘就开机5V就掉为0V,妈卖批是不是供电不足? 直接从USB口拉了5V进硬盘排线。
还是掉0V不触发!

卧槽拿显微镜看了下硬盘口坏了(里面有几根针脚陷进去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换了个! 一毛一样!

试着更换PQ39,一毛一样!

麻痹不管了烧就烧了!直接拉5V待机电压进5V硬盘供电。

开机一串高电流流过,啪。短接的锡线熔断了!!!开机了。没卵用!硬盘不认。
好好好,是短路问题了。(我也是醉了,之前没想到这个梗,为什么不上硬盘,再测测+5V是不是对地短路了。)
上硬盘,发现+5V对地短路了!不上硬盘,上硬盘线,短路! 换硬盘线!还是短路!再换!不短路了!上硬盘,短路!换硬盘,不短路了!

上了新硬盘和新排线,上机,开机正常,正常读得硬盘。

客人果然是最叼的,不知道是如何做到两个都短路的,可能是之前排线不匹配。

到这里就有人要问了,之前不是试过其它两个SATA接口么?用的不一样的排线啊。是啊!我用的是他之前的硬盘!!!硬盘是短路的!这才是最坑爹之处!
最后建议,如果更换这块机子的硬盘排线,更换好后最好先测+5V是不是短路了。哈哈哈

心累啊。实际上这个是个灌水帖,之前被月饼哥吐槽是个严重的索取者,你看我不就来发个水贴了嘛?哇哈哈哈。。。

这章的技术明明抠脚愣是写了这么长。。。
看我这么辛苦的份上给我加点分啥的。。。没分下载资料了。尴尬
da0lx6mb6h1 改 da0lx6mb6f2 主板 这个标题是个噱头,应该是能改的。因为板子是我自己的,舍不得搞没了,哈哈。没继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