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不开机无听筒送话免提

楼主(2017-06-23):
今天接到商家拿过来的进水二修机  进水比较严重 商家把修开机了 但是没听筒送话免提 有铃声 商家换了U3500和u3800还是不行 我接到机子同样换了U3500和U3800还是无效 后面仔细排查周围供电正常取下IC测组织正常然后根据图纸发现M7脚没有供电 在根据通断发现C3603和C3601没通腐蚀严重 要用斜口钳剪开才能看的到 然后从新飞一根主供电得到线到M7脚 然后装U3500测试就OK了 看ZWX和原理图就一目了然了。请大神们多多指教 最近比较忙写的比较简单

网友:
楼主心细啊,主供电的确容易烧。过水机换完芯片不行的   的确要查一遍供电。

网友:
修的比较细心了,换了芯片还是不好的话,就需要把条件都查一遍了

网友:
上家没剪开屏蔽罩   不然应该也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