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6P 插排线花屏。

楼主(2017-06-24):
求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6P 插排线花屏。   屏是好的 已经测试 屏没问题 ,  手用点劲按着屏排线 就没有问题。。。。这个如何修啊

网友A:
座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座虚汗了.........

这个座子这么加焊啊 这个我从来还没弄过这个东西。。。。。座子第一次搞

网友:
座子不好,屏上的座子不好。不行都重焊一遍

网友:
座子不好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给座子引脚涂点助焊剂  然后上点锡加焊一下

网友B:
我一般是拿着屏的接口,反方向折一下,然后再放下去,几乎没问题。你可以试试,我一般遇到的是换过非原装屏的机器,特别爱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拿着屏的接口,反方向折一下,然后再放下去,几乎没问题。你可以试试,我一般遇到的是换过非原装 ...

我用的都是原装后压屏 ,用了几块都这个味道, 花屏。。。。。我觉得还是楼上的可能性大 但是这个机器我不能动主板,,我准备出手, 昨天才收的二手机器。 600块钱收的

网友:
根据你叙述的,就是主板屏座虚焊了。加焊就行,要是觉得没把握  排线上有螺丝拧住的屏蔽罩(铁片片),在对应排线的地方加点双面胶什么的反正加厚点,装上。看你咯,顾客不难缠钱也利索就好好修呗,纠结有不给钱的,屏蔽罩贴个厚点的双面胶给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