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B75M-DV2全部USB口不认

楼主(2017-06-24):
今天一客户说电脑不认鼠标,开机插入自己的鼠标正常使用,再换到客户带来的鼠标问题来了,
提示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的电源限制再插鼠标就不能用了,试过几次后所有USB口都不能用了,
重启发现USB3.0的驱动有!号出来了,

还有关机会自动重启,这是南桥出问题了吗

网友A: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USB_OC信号,我只提示这么多,尤其是你说的关机变重启。

网友:
这个换南桥试过没

网友:
USB全部不能用的话  就查USB过流信号   关机变重启的故障  先修好USB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USB_OC信号,我只提示这么多,尤其是你说的关机变重启。

我为什么就是修不到ASUS USB不好使的呢  全特么桥短路,要么就是USB数据线直接阻值挂了!我们这里都是假华硕是不???  好委屈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先查USB_OC#,没问题就是桥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为什么就是修不到ASUS USB不好使的呢  全特么桥短路,要么就是USB数据线直接阻值挂了!我们这里都是假 ...

我也修的少啊,为什么老是捡不到钱?我开街铺的,附近只有我在修,其他都是装机的,修板价格还可以,USB oc  的这种,垃圾板我收80  高端板收120  ,没啥板修,系统倒是装的多。

网友:
技嘉USBOC电压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为什么就是修不到ASUS USB不好使的呢  全特么桥短路,要么就是USB数据线直接阻值挂了!我们这里都是假 ...

USB作为一个使用概率极高的设备接口,烧桥烧主控都是十分常见的事情。

网友:
恩,技嘉的信号不好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修的少啊,为什么老是捡不到钱?我开街铺的,附近只有我在修,其他都是装机的,修板价格还可以,USB  ...

同行1155针,和AM3也是收80吗。还是散客的价格。这收费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行1155针,和AM3也是收80吗。还是散客的价格。这收费可以。

肯定全是散客啊,我没有接外面的活,再说什么问题都是换板了,他们谁愿意图这个麻烦找别人来修

网友:
先摸桥有无发烫,再打阻值。然后测供电,OC啥的。

网友:
先刷个bios有惊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