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310M LA-5221P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7-06-24):
最近修机比较忙,抽了点时间发个贴子,接到一客户的一台本子HP 5310M,说是开不了机,插上电源显示电流0.02,按开关没有反应,给客户说是开机电路问题,报价打发走客户后开始维修.....

拆开后首先测量公共点19V,3V5V正常,EC待机供电AVCC 3.3V,RSMRST待机好3.3V,测LID信号3.3V正常,测量BTN信号D28一端为3.3V,另一端为0V跑线发现R474没装,找了一个100K的电阻补上,电压灰复了3.3V,按开关有跳变,

但是没有触发还得查,南桥待机供电ICH_V5REF_SUS  5V,VCCSUS3_3  3.3V正常;   RTCRST#2.6v,ICH_SRTCRST#2.6V正常,ICH_INTVRMEN 0.5V不正常 ,更换电阻R199后无果,依然是0.5V测量一下对地值700多正常,

由于此信号是直连南桥的,断定是南桥问题直接上BGA加焊,加焊后再次测量已经灰复正常2.6V,心中暗喜应该可以了吧,上电测试可以触发了,接上显示屏亮机了,故障修复.

多谢捧场,支持一下小弟哦.

网友:
是二修机吗

网友:
是一修机来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加分支持。。。。

网友:
厉害了  怎么才能有这个技术

网友:
看师傅维修如行云流水,我们何时能达到啊?真羡慕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 2.6V 也可以  没拉低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时序清晰。

网友A:
电被拉低了加焊也可以呀

网友:
这技术LZ到你手上的机没几个是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被拉低了加焊也可以呀

也是这个问号,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B:
这个没有点位图维修起来很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点位图维修起来很困难

要跑线路,根据电阻值确定是哪个电阻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加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