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有信号不能打电话,112都不行,4G能用,求解!!

楼主(2017-06-24):
iPhone6 有信号不能打电话,112都不行,4G能用,把所有的功放和天线开关都换了,还有功放电源也换了都不行,求解!!*#06#有串号,,有机带
iPhone

网友:
把4G数据关掉看是否有信号,检查2G通道的接收和发送。

网友:
射频收发器换过吗?

网友:
问题肯定是2G通道上,把4G关了看有没2G信号,查通路吧

网友:
我想应该是射频电路的故障

网友:
以上情况只发生在移动卡,联通没问题

网友:
那就查移动2G通道

网友:
楼主 初始故障就是这个?

网友:
技术不好 碰到过 不敢搞

网友:
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前置听筒排线接触不良导致的,什么2G通道的都不是,清洁一下接口插座,插好排线OK了,一切正常.

网友:
排线坐引起的无信号?这是什么回事?怀疑人生了

网友:
换中频 基带电源下面 那个最大的 芯片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大家不必争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