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完美代换DJ=修复acer 4738G进水无待机

楼主(2017-06-24):
acer 4738G
板号:DA0ZQ9MB6C0  REV:C                      2017/06/21
故障:进水机无待机
同行拿来的,进水机,同行自己拆开了,把进水的地方都出了的干干净净的,仔细一看PU5 RT8206B引脚腐蚀,图:
这个是接好线拍的图片,腐蚀断线的地方主要在PR134和PR135,RT8206B的6脚VIN,图
PR135腐蚀与19V相连的线断了, PC72腐蚀,6脚是从PC72跟前断线,难怪没有待机,待机芯片都没有电,换了个RT8206B飞好线,插电待机0.34A,而且风扇狂转,一插电风扇就转了,拆掉扇热器之后电流0.22A,也不对,插电摸板子,摸到声卡芯片发烫ALC272X立马拆掉声卡U10,
插电待机正常了,按开关上电一下跳到1.8A,立马掉电,再出发还是
能上电,电流上到2.4A,再上电又是1.7A,有时是1点几A有时是3A,插上风扇还是一通电风扇还是狂转,量的风扇供电,图:
插上电U17的2脚有5V电压,1脚有0.7V的电压,3脚也是5V电压,不知道为啥这个芯片提前开启了,又看到这两个地方有腐蚀的,图:
这两个电阻腐蚀的用镊子一推就掉了,找了2个1M的电阻补上接好线,插电风扇不转了,待机正常了,但是上电还是一下跳到1.8/2.4立马掉电,电流一下上到1.8A这么大电流,感觉是南桥内部短路了,换了个南桥还是一样的,再量各大电感电压发现1.05V,没有电压,仔细一看周边也有腐蚀断线的,PU4图:
PR97这个电阻腐蚀断线了,图

找个1M的电阻换上接好线,还是一样电流一下跳到1.8,PU4 1.05的芯片上打着DJ=,找了所有料板没有,只有个JJ=都是20脚,换上试一试,装上之后上电电流跳的很自然,插上屏亮机
JJ=完美代换DJ=

再找个ALC272X装上此机修复

网友:
上电大短路,主板无明显短路,配件又是好的,这种一般是缺桥总线供电,几年前修过

网友:
又学了一手,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下次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