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 PLUS USB不良

楼主(2017-06-24):
华硕P8H61M LX PLUS  USB不良论坛说的不良原因我都测了都正常的,南桥加焊用一天正常,第二天又不行了 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南桥的外围排阻检查下

网友:
外围排阻822也换过了

网友:
南桥还没换,在等客户同不同意换

网友:
usb-oc信号测下

网友:
这种板子USB问题   排除供电  和数据对地值    OC信号  还有接口边上的防静电管子   这些都排除了 就是桥了

网友:
桥重植一下。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好很强大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本体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