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都不懂得菜鸟,问个独显被屏蔽和开机自动断电的问题

楼主(2017-06-24):
症状:按开机键后风扇转,约3秒后自动断电,然后又自动重启成功进入windows(不需要再按开机键)
独立显卡一直被屏蔽,windows设备管理器下找不到,不是系统和驱动的问题
但是之前独显是好的,也没有花屏过。突然就变成这样子了
问下,是不是显卡虚焊导致的,还是主板上电容,电阻那些坏了,,可以修吗

笔记本是海尔 7g-2,和神舟k470p是同款,用的是精英的模具

网友:
我遇到过你先进pe试试 还是认不到的话 就是主板

网友:
的确是主板问题了
现在纠结有无修的必要,老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