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关于a8 a9上盖安装问 上盖和中层焊接不平 怎么保证能一次做

楼主(2017-06-24):
中处理4好了  用刀片除胶的中层   上盖薄网 焊接时候  在显微镜下看  有缝隙  不平  那步出问题了

网友A:
中层填锡大小不一、上层植锡大小不一、焊接时风枪预热不好,拆的时候变形,以上都会导致。

网友:
中层上完锡要用刀刮一遍,保证在同一个苹果上才能装上好层, 不然一直报4014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层填锡大小不一、上层植锡大小不一、焊接时风枪预热不好,拆的时候变形,以上都会导致。

老师总结的极好。基本上都包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师总结的极好。基本上都包含了。

焊接时间风枪要先预热 具体说下  风吹的风向 风枪用中嘴可以吗

网友:
出现最多的情况  就是变形  或者是上锡不均匀  这两点

网友:
有难度呀,多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时间风枪要先预热 具体说下  风吹的风向 风枪用中嘴可以吗

我用中风嘴。风速开始可以小一点。等一下焊的差不多容了后就可以开高一点不会飞。风枪垂直CPU吹。风枪风速大小要看你自己感觉了。要多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