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版本2.2 开机无显

楼主(2017-06-24):
今天遇到一个X450CC   版本2.2  开机一开始灰屏,,有背光,,,第二天开灰屏没有背光了,,,刷了好几个BIOS  都没有用,,最后把桥焊了下,,现在好了,希望大家有用,,,附上 2.2 BIOS   群里2.2 BIOS   少!!!!!!!

X450CC 2.2 .zip

网友:
这种加焊桥的不稳定的

网友:
这机器 清灰都要很注意很注意 否则 会不开机 换键盘的更要小心

网友:
视频信号通过桥的的确桥有问题会引起无显示,也不要老去搞显卡

网友:
还是换一个稳定点

网友:
灰屏本身就不关内存的事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
你没说清楚,原bios有问题吗? 换回原bios试了吗?

网友:
加的不稳定,建议楼主换一个

网友:
清了好多这机子的灰  后怕!

网友:
就是加焊的南北桥一起的 !!!!BIOS 是好了以后,备份的 2.2 版本

网友:
还好修好了,不然清灰就陪打发了

网友:
说了这么多就是桥问题咯

网友:
一般都的bga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涨知识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bios有问题

网友:
正好要,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