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

楼主(2017-06-24):
开机不稳定   ,有时候开机正常有时候,不开机   就是cpu那里的一个电容问题  。还有是 一个1.5v转1.5v和1.1v转1.1v没有这里不稳定

网友:
NEC大电容时代这个给维修创修不少啊

网友:
好久没修过NEC大电容的了。现在机器都没了这种的了

网友:
大电容现在赚钱的机会不多了

网友:
好久都没有修到过大电容了,哎 修大电容的时代也过去了

网友:
又是大电容,

网友:
我现在 认证好多都看不了

网友:
楼主又捡了 这种 遇到真是捡钱

网友:
你这说的简单啊,要看怎么找出故障点的

网友:
好久没修过NEC大电容的了

网友:
把NEC大电容,改330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好少见到这个大电容了

网友:
好久 没修过大电容的NEC 了。。。。。。

网友:
捡钱的问题,加一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
我都装6个330.4个的感觉不稳定

网友:
大电容该坏的该换的都换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