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2211f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7-06-24):
客户搬来一套电脑,说开机一小时之后出现如下症状, 然后频繁黑屏。经过测试,排除主机故障。测试显示器,换了电源适配器,过一会又出现同样症状。百度了一圈,发现同样的问题还不少都没有特别明确的解决方案。于是拆显示器,由于外接适配器,里边只有一个高压板和驱动板。测高压板灯条供电51v正常,12V和5v也正常,排除。看来问题也只能是驱动板了,但测dc-dc5v转3.3v输出为3.17貌似也正常,3.3转1.8也正常,进入了死胡同。只能从软件入手,用编程器刷了2211f的固件,以为大功告成,装壳收工。开了没到一个小时,相同问题又出现了。晕死。平静一会之后,又百度了下,发现了如下的帖子(声明图片截自迅维网),于是又拆开测了按键,果然电压2.0v,于是果断将几个二极管拆掉,再测电压2.8v,果断装机,装上之后,过了一个小时,没事。第二个小时,又出现了两回,但频率非常低。证明还是有问题。拆开接着搞,这回又重新测了5v转3.3线性稳压器,接入信号之后3.17左右,实际应该是3.3,但小误差还是可以的,不过过了一会,摸此芯片,特别发烫,烫手的感觉,果断烤掉,从别的驱动板找了一个芯片焊上,实测电压3.28,也不太烫。再测按键板电压3.28.考了一会,装机。开了一夜,到现在多半天了,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
是什么板子啊,配什么屏的啊

网友:
只能膜拜LZ的高深技术!

网友:
如果只是电压有点区别 应该问题不大,应该是芯片不稳定 温度高的问题

网友:
好。。。这种问题挨过。。找不到在那里出问题。。。以后多注意3.3V了

网友:
转换管不良电压不够会这样下次注意点

网友:
楼主给了个新思路,我不怎么搞显示器

网友:
我修一台同型号的机器。故障也类似,但是无信号的时候背光是一直正常的。接信号就会反复黑一下亮一下屏幕,开始还以为灯条板问题。出问题的时候OF/ON信号高低高的在变
纠结了

网友:
这个显示器*脏话*搞死人了,更换了驱动板还是这个鸟样,驱动板可是新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