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3声报警

楼主(2017-06-24):
开机开主板没有动多  钱已经来了   直接BGA 靠近南桥的4个内存颗粒加焊  OK   测试一天无问题

网友A:
我接一台a1370也是三声报警,是内存的问题了?

网友B:
呵呵,还是这个来钱快

网友:
3声报警,是内存报警?
集成内存干他。,。,。,。,

网友:
楼主是怎么确定是哪几颗内存问题的

网友:
内存也会虚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接一台a1370也是三声报警,是内存的问题了?

A1370  就不要做内存颗粒  这款机器桥很容易空焊,加焊桥先试试  微信:lyb154594539

网友:
这机器修的也挺多的

网友:
会返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A1370  就不要做内存颗粒  这款机器桥很容易空焊,加焊桥先试试  微信:lyb154594539

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还是这个来钱快

反正 不能买吧。多发贴,回贴。活跃度高点。最重要的是每天要签到哦

网友D:
应该不会的

现在都还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的

现在都还没有返修

我现在也来了一台820-3208-a的开机报三声,16粒我都加焊过了一样,bios刷过了,还是不行,楼主你的换了还是加焊的,是那4粒呢,有图吗

网友:
楼 主运气真好,一般都是有坏的,虚焊的我碰到的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