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时而可以开机,时而不行。

楼主(2017-06-24):
华硕K43SV时而可以开机,时而不行。 BIOS刷过,PJP8103并没有10K的排阻。。。

网友A:
这故障不好搞啊,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B:
大神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故障不好搞啊,多刷几个BIOS试试

楼主认为还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这是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网友C:
先看看有没有腐蚀吧,,要不换个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有没有腐蚀吧,,要不换个IO试试

没看到有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有没有腐蚀吧,,要不换个IO试试

这个跟IO的机率大吗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D:
楼主,看下开机时序呀,量量电压呀,信号呀,有元件老化了

网友E:
是不是晶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晶振问题、、

已经修好了。。一个5脚芯片不良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下开机时序呀,量量电压呀,信号呀,有元件老化了

好了。。是一个5脚的芯片不良了

网友F:
你说的时而可以开机  时而不行 是时而触发 时而不触发  还是时而触发显示  时而触发不显示

网友G:
试下加焊下IO附近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试下加焊下IO附近元件

是一个5脚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时而可以开机  时而不行 是时而触发 时而不触发  还是时而触发显示  时而触发不显示

可以触发开机,有时又不行。。是一个5脚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