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4HR无CPU供电 求助

楼主(2017-06-24):
主板无CPU供电,自动开机,不能手动关机,已测量:EC供电复位3.3正常,桥供电正常,EC到桥PM_RSMRST#3V正常,桥到EC的SUSB#.SUSC#(S3.S4转换来)跳变,EC开启后面电压的SUSC#_EC.SUSB#_EC正常,EC到桥的PM_SYSPOK没有,按开机键强制关机,按键到EC有跳变,EC到桥PM_PWRBTN#无跳变,换过桥跟EC,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切断桥跟EC的S3,S4,有3V,手动链接S3S4和SUSC#,SUSB#,触发后开机后,断开S3/S4跟B#C#,S3S4还是跳

网友:
=高手来求证

网友A:
除了CPU供电,别的供电出来 了吗

网友:
这机器修的也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CPU供电,别的供电出来 了吗

都出来了,就是CPU没有,但应该不是CPU电路有问题

网友(2018-03-06):
后续的机器没有CPU供电还是比较难修的,饶来饶去的

网友:
CPU供电时最难修的,涉及的相关条件太多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用的是95831还是 ????

网友:
我遇到好几台CPU断电的,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这个机器我以前维修过...应该还有一个电压没有出来 我现在不记得是什么电压....你查下

网友:
要一步一来 PWOK全部查下...........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看看 也许就好了  。。。。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的VBOOT电压控制脚的电阻去掉 电感有电压代表芯片好的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