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修复三星led显示器,屏幕和指示灯同时闪动故障...................

楼主(2017-06-24):
客户送来一台,三星s22a300b,21.5led显示器,测试故障为显示器和指示灯5---10秒会自动黑掉,然后1秒之内会自动亮起,然后故障重复此现象,此时只有开关按钮起作用,其他按钮无效。

经询问得知,此显示器原故障为三星此类显示器接信号线黑屏的通病(技术员都知道),客户自己按照度娘查询,使用线刷软件,不拆机刷过了,刷完后就出现了前面所述的故障。

本人使用官方的线刷软件,刷机提示为最新版,不需要更新,这时需要拆机修复了,下面是修复过程............

网友A:
使用官方的线刷软件才行!

网友:
那么说用户不拆机自行刷机的程序有问题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官方的线刷软件才行!

客户主机上有,我看了,就是官网下载的那个软件

网友:
你那编程器也太差了吧? 瞧你显摆的!
三星的都是直接用VGA在线刷,基本上捡钱的活了。

网友:
                线刷不如硬刷

网友:
都是拆下刷的 在线的没刷过

网友:
809接上VGA   秒杀

网友:
用RT809F在线刷写,那叫一个爽字。不用拆壳。

网友:
配置太差,呵呵,,

网友:
三星的通病好赚钱,恭喜

网友:
你那边客户动手能力蛮强,差一点就让客户搞成功了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个用VGA刷提示最新,后来用编程器刷了才ok

网友:
线刷硬刷都没搞过,我都是上空白的24c08

网友:
不错不错  学习了  一般都会认为按键板或者信号板问题·

网友:
请教D93291引脚定义

网友:
什么方法都一样,修好有钱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