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70A-DS3 2.0 维修

楼主(2017-06-24):
GA-970A-DS3 2.0 同行拿过来上电风扇转一下就保护了,故障点CPU供电短路了。上下MOS管和笔记本的一样,直接找笔记本的代用了。装好测量上下管G极对地发现阻值偏大了,边上好的是550左右。料板拆RT8868CPU供电芯片换了,上电修复。由于此板是独立的,上显卡居然不亮。刚好修了一个一样的板,BIOS一换OK

新建文件夹 (3).rar

备份BIOS 2.0

网友A:
最好配上图,不然会被人说成无图无真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配上图,不然会被人说成无图无真相。

做维修的,哪里有那么多时间拍图写实录。都是一些维修经验,记得就写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的,哪里有那么多时间拍图写实录。都是一些维修经验,记得就写写

你很忙?那论坛的精华多图贴看来也是人没事闲得慌了?这里是严管板块,不是让你记录维修心得的地方。你自己写在记事本保存在自己电脑没人管你。但你既然要作为经验分享出来,那好歹考虑下看你这贴的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