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见过最牛B的主板,没有之一

楼主(2017-06-24):
机子是清华同方的V80
故障是按开关几秒钟后掉电,有时候能显示就掉电,类似开关卡住的那种现象。
拆板瞧一瞧没什么地方异常,再开机又正常了,时正常时不正常,这种问题一般是哪个地方滤波不良导致的。
后来看到一个地方不对,怎么电容的正极是接地的。。。。。。结果把电容拆掉换一个,把方向按正确放就一切ok了。这个是内存供电的
厂家也是厉害啊,主电容放反了也能用这么多年
看图

一个比一个无语,我眼又不瞎,难道还分不清是不是人为还是工厂就这样图中是出厂就这样的,电容换好后没有拍。看丝印+是连接螺丝孔的,也就是地,电容-极连接的是电感,所以这个是 丝印错误,装件的时候也跟着错了

网友:
我的歌啊,, 厉害。。。 。这个都行

网友:
不是修过,别人给换的吧,

网友:
你这样的话 R3R电感呢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啊。不解哦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
确实是神奇的机子。。。

我 也遇到过一个神州的机子。。正常放着用就死机 掉电。  但是TMD侧着用,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确实,看板子当初标的就是+接地,估计是打丝印还是咋的搞错了

网友:
出厂的时候打反了

网友:
哈哈哈 这个牛逼,工厂会犯这样的错误吗?

网友:
观察仔细啊!

网友:
不会是工厂的错误吧,应该是人为的吧

网友:
一开始丝印打错了,所以电容也放反了

网友:
应该是人为的吧

网友:
这种我也见过 概率比较低的 10几年了就见过一例确实是出厂就放反了  没有动过的痕迹

网友:
我的天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不管怎么说 人家也用了  那么多年了

网友:
是人为搞的吧  工厂会有这种错误    ?

网友:
不对吧,+那里接螺丝孔呢确定是正极?不是pcb板印错?

网友:
这是维修界未解之类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固态电容吧,换过都没有焊过的痕迹,怎么做到的?赐教

网友:
我草,这么奇怪的事情都能被你碰到

网友:
看电感就知道电容没放反,只是标识标错了

网友:
原来就如你拍的图中电容放置吗?
对华硕代工的主板,不要光看主板丝印,丝印是反的,如台式机主板

网友:
在工厂电容打反了机器可以测试出来的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不解~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个清华同方的机子,拆的我恼火,垃圾设置

网友A:
出厂的时候丝印印反了 上料的时候按照丝印走的 所以也装反了

网友:
做反了,,第一次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厂的时候丝印印反了 上料的时候按照丝印走的 所以也装反了

嗯,也有可能是画PCB的画反了,一步错,然后步步错~

网友:
应该是人为的,,这么大的滤波反了早炸掉了

网友:
小厂做的东西真是不敢想像

网友:
关键是为啥能用呢?难道滤波电容接反了,电路也能工作?!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方面下次就会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