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7-06-24):
接手一吧IPAD MINI 开机白苹果,伴有NAND 字样的英文字母 ,刷机报错4005,4013,4014,三种,换过硬盘,刷机后不成功,出现错误4014,测电源一路1.2V的供电到CPU 被拉低,用飞线借电之后 还是报错4014, 这个除了A5其它的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中。

网友:
4014是暂存a@!

网友A:
论坛上说是暂存跟CPU

网友:
刷机亮屏吗?

网友:
亮屏的,白苹果,
在ITUNES里刷机报错4014,刷机时到某一步就死机了,不动了然后就等个5分钟报错40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说是暂存跟CPU

暂存就是CPU的上盖

网友A:
那我想问一下,拆了暂存后CPU也一起重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想问一下,拆了暂存后CPU也一起重植吗?

上盖可以单拆   但是要保证拆完上盖下层不被搞虚  就可以不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盖可以单拆   但是要保证拆完上盖下层不被搞虚  就可以不用拆

好的,先试试,谢谢哦

网友C:
为什么不修下被拉低的那个1.2,而要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修下被拉低的那个1.2,而要借呢

因为如果 修的话,运气不好会出更多的状况,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D:
亮屏的话再查一遍硬盘呢。硬盘底脚看一下正常不。这种亮屏报错一般是硬盘,1.2V不正常具体名称是什么 1V2SDRA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屏的话再查一遍硬盘呢。硬盘底脚看一下正常不。这种亮屏报错一般是硬盘,1.2V不正常具体名称是什么 1V2 ...

是的,就是那个,我估计被我吹硬盘的时候吹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亮屏的话再查一遍硬盘呢。硬盘底脚看一下正常不。这种亮屏报错一般是硬盘,1.2V不正常具体名称是什么 1V2 ...

那你这个有点麻烦了,可能要搞闪存了。对地值正常吗?如果对地正常换个电源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