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进水开机50毫安

楼主(2017-06-24):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6代进水机说有半个月了拿过来修修看    拆机看到显示接口还有显示供电芯片有腐蚀主板背面也有就拿洗板水把全板洗了一遍测试pp-BATT-vcc跟PP-VCC-MAIN二处正常       上电触发定50不连机后来想到显示芯片哪里腐蚀严重拆下芯片一看果然是从料板拆了一个装上接电流表开机电流正常不显示又从料板拆了一个装上开机显示了开机后发现无触摸屏有线心想是不是黑触摸换显示芯片的时候弄虚焊了加焊了一下开机正常了装机测试全部功能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第一次发帖子写的不是很好流程也不是很明确所以大家不要见怪如果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
显示芯片也会导致50ma啊?学习了!

网友A: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是修手机难点还是笔记本难点?

网友:
厉害啊。请教一下楼主,我也有个进水6代的,换了显示IC 输出正负5.7V,I2C对地阻值正常,EN,和复位也正常,屏不亮,座子没有虚焊,请问是哪里的原因啊

网友:
楼主真心牛逼 佩服

网友:
楼主修的很不错,就是希望这样的原创帖子能更多点,加分鼓励。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涨知识了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涨知识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感觉楼主很6哦!!

网友:
进水显示很多出问题,因为没打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是修手机难点还是笔记本难点?

修手机难在手工   修笔记本难在时许

网友:
感觉楼主很nbi

网友:
修手机确实要很细心

网友:
高手,向你学习了

网友:
看到这,至少楼主的手工了得,基础知识好很到位!进水半个月的手机,还能这么轻松的拿下,牛

网友:
在我的映象里,显示IC不装,开机电流应该就能正常跳变了但是不会显示,定50mah很可能是总线短路了导致的

网友:
修的挺顺利的,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挺好,值得学习

网友:
切中要害,我这儿也有一个进水的 ,帮忙修修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修手机难在手工   修笔记本难在时许

就是啊 ,一直想学手机,就怕自己的手艺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 ,一直想学手机,就怕自己的手艺不行。

手工多看看视频  多练习 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