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不充电

楼主(2017-06-24):
拿到一台小米2
手机
,电充不了,激活了电池后,大概14%的电,插上数据线会提示充到18左右,然后一直充不进了。红灯一闪一闪的,尾插也换过了,焊功应该是没有问题,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手机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换块电池好了!还有就是充电线路故障!

网友:
换充电器看看

网友:
先换电池,不行再检查充电ic

网友:
有没有小米2的图纸,我没有图纸不认识充电IC

网友:
查Q600 L609 条件满足就换,S2001也要看一下 在不行换大供电U600 图纸论坛有,自己搜一下
Q600 L609嫌疑最大,你这种情况

网友:
官方线刷rom,稳定流畅,无限流畅,删掉官方无用APP,适合国人使用。官方线刷工具,傻瓜式教程奉献,救砖必备,只要是卡刷刷机失败,本线刷是不二之选!小白也能无压力

网友:
检查充电线路吧,跑线路看看是哪里的芯片坏了

网友:
已经修好,电池坏,谢谢大家!~~~~~~~~~~

网友:
向高手学习下,感谢分享。紫薯补丁。

网友(2017-08-23):
谢分享,楼主真心不错!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
这种国产机就是这样,难修就不说了‘还收不到什么钱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