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HP 1000-1401TX ?

楼主(2017-06-24):
一台HP 1000-1401TX ,开机1.0,无显示,论坛下载一个BIOS刷了,开机1.0停顿好一会,调变到1.3显示,以为搞好了,只是显示稍微慢一点,其他正常,就装机了。可是过段时间再开,又是开始的样子了,再刷一下又能显示,反复了三次了。
真奇葩!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A:
刷完BIOS  不装小电池看下  还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很好很强大很好很强大

网友B:
亮机慢和BIOS有关 建议你找个修改过的或者亮机快的bios试试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合成革BIOS程序试试看,亮机慢和BIOS的me固件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完BIOS  不装小电池看下  还会不会出问题

不装小电池,试了几次 ,貌似没有问题了,这样的话会是那块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机慢和BIOS有关 建议你找个修改过的或者亮机快的bios试试

换了几个,有亮机快的了,但是还是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装小电池,试了几次 ,貌似没有问题了,这样的话会是那块问题啊?

查RTC电路      你说得过一会儿又变回原来故障了 是又亮机慢了  还是不亮了

网友:
感觉不是bios的事,不亮的时候放放电也能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RTC电路      你说得过一会儿又变回原来故障了 是又亮机慢了  还是不亮了

是又不亮了

网友:
那就查RTC电路   VCCRTC   RTCRST

网友:
换个BIOS芯片看一下

网友:
BIOS 电池 电压 正常吗   亮机慢合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