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R330双闪同时闪,什么问题

楼主(2017-06-24):
爱普生R330双闪同时闪,什么问题,老司机门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涨知识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齿轮,导轨。

网友:
清下  可能有结果  ,不行看传动系统

网友:
检查电脑报什么错误

网友:
检查电脑报什么错误检查电脑报什么错误检查电脑报什么错误

网友:
先看电脑报什么错误,我感觉你这个双闪应该是机器该清零了

网友:
机器还是有没有复位的地方,用的连供 还是原装墨盒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卡线,或者是机器进异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