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2017-06-24):
帮忙分析一下Dell 4010 PG工作原理,广达的大与门大家都懂得,至于D14也可以去掉不安装,是不是D14是把+3.3V
RUN分压到的1.1v稳压到1.1v不变呢

网友A:
就是左边4个电源好信号都有  右边发出一个总的电源好  应该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左边4个电源好信号都有  右边发出一个总的电源好  应该是

那么D14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D14起到什么作用

钳位作用  我不敢确定  以前学过忘了。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钳位作用  我不敢确定  以前学过忘了。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没问题,想知道为什么要放一个稳压管在这里

网友:
与门电路,左侧四个都为高电平时,右侧才为高。D14应是限压作用。

网友:
俗称大与门,广达的话,少一个都会掉电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涨知识了

网友:
应该是run状态下 vttpwrgd为3.3v, sus状态下,vttpwrgd为3.3v-D14稳压值,如果D14稳压值为1.1,那sus状态下vttpwrgd电压为2.2V

网友:
或许在SUS状态下EC或 南桥根本不会去检测VTTPWRGD信号,所以才有D14可装可不装的说法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