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45

楼主(2017-06-24):
14-3445 版号:13325-1故障不开机:待机0.05,3 5v 只有5V有1.7A,换过待机芯片,求助!

网友:
3V正常     5V偏低  测5V对地值  更换5V上下管   查5V自举   反馈

网友:
待机 0.05待机偏高  先查下 是否有短路

网友:
查一下5v pwm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问题,自举升压等

网友:
慢慢修待机咯

网友:
5v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