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6p 灰屏重启或刷机报错9,非硬盘故障

楼主(2017-06-24):
接到一台6代故障为 开机自动进入恢复模式
接到机子后 直接刷机 进入刷机模式后进度条一出来 就直接黑屏 又进入恢复模式 报错9
凭借经验 机子外壳无变形 硬盘损坏或虚焊 几率小
用爱思助手 退出恢复模式 开始灰屏重启
故障明显化了 灰屏重启一般为u0301 码片 断线导致
剪开码片屏蔽罩 实测B1脚400对阻值B2脚阻值700多

开始打磨CPU

打磨CPU是精细活
图中银色的焊点为 cpu下层与cpu上盖链接的 焊点
打磨机 打磨到银色焊点的后就可以用手术刀 手动打磨
接一条线到码片B2脚即可

网友:
这个放大看的好清楚

网友:
这个技术不错。。图也够清楚。

网友:
这个放大看的好清

网友A:
楼主这个放大镜   买得不便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放大镜   买得不便宜吧

二手的 300

网友A:
二手的300   还不如买显微镜了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300   还不如买显微镜了呐

这个就是显微镜 双目的

网友:
什么显微镜才300

网友:
手工真的牛逼

网友:
楼主这打磨技术太牛了,磨这么一点就可以飞了,不错,我们磨了好多呢,感觉飞完了还是报错9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手的 300

什么型号,楼主方便告知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