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是如何命名的?显卡命名规则详解

楼主(2017-06-24):
显卡是如何命名的?显卡命名规则详解

  说到显卡几乎人人都知道,市场上的显卡五花八门,一种品牌可能有几十上百种型号,很容易就蒙圈了,什么镭!什么TI!什么毒龙!什么猛禽!那么,显卡是如何命名的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显卡命名规则,看完大家就都明白了。

显卡是如何命名的?显卡命名规则详解

一、显卡芯片厂商

  我们知道,显卡芯片两大巨头是AMD和NVIDIA,以及全球销量最广的“显卡厂商”——Intel,它们对自己的产品都有各种的显卡命名规则。

  1、AMD的显卡命名

  AMD的游戏显卡都叫做“Radeon”,中文就是“镭”。镭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放射性稀有元素,众所周知,镭是由居里夫人发现的新元素,镭的发现对科学贡献伟大,AMD以“镭”来命名显卡,不仅科技范十足,还侧面表明自家的显卡像“镭”一样有着极高的价值。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要用这种稀有金属来给显卡命名呢?个人推测,有很大原因是跟NVIDIA有关,因为NVIDIA给自家的显卡命名为“钛”。

显卡的命名规则-AMD Radeon

  2、NVIDIA的显卡命名

  N家的游戏显卡系列叫做“GeForce”,中文是“精视”,那么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GeForce”其实是“Geometry-Force”的缩写,直译过来就是“几何强”。NVIDIA用名字告诉你自家的显卡几何性能很强!至于“精视”,一来是“GeForce”的音译,二来是表示可以为用户带来“精致的视觉体验”。上文说到NVIDIA用过“Ti”来命名显卡,这个“钛”不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尾缀,NVIDIA曾经将“Ti”作为一个系列代号,定位为旗舰,如GeForce 3 Ti500,作为卡王,有着240MHz的高频率,如今的“Ti”已经成为型号后的一个附属。

显卡的命名规则-NVIDIA GeForce

  3、全球销量最广的“显卡厂商”——Intel

  全球销量最广的“显卡厂商”——Intel,Intel的核芯显卡在市场上占有率最高,比NVIDIA和AMD加起来还要高。Intel以前并没有为自家的核显命名,在发布4代酷睿系列处理器时,Intel为自家的顶级核显起了个响当当的名字——“Iris”中文名字叫“锐炬”。“Iris”直译过来其实是“虹膜”的意思,以“虹膜”来命名显卡莫非是参考了了和Apple的“视网膜”?不过,用眼睛来命名显卡,也算是比较搭调。

显卡的命名规则-Intel Iris

二、显卡的命名规则

1、显卡的命名规则——动物篇

  在这个品牌经营的时代,商标品牌显得尤其的重要。品牌的定位是企业在市场对特定的文化取向和个性差异上的商业性决策,它是建立一个与目标市场有关的品牌形象的过程和结果。以动物来命名产品可以说是各行各业的企业都喜欢的,典型的例子就是车企,大家熟悉的显卡厂商也有很多喜欢以动物来命名,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那些用动物命名的显卡。

  ①“高贵的阿苏斯”——华硕

  华硕有很多中低端系列是以动物命名的,如大家熟悉的“STRIX”,中文名字叫做“猛禽”,形象是一头机械猫头鹰,由于具备良好的设计和风扇智能启停技术,STRIX系列的确像它的名字一样既冷静又强劲。随着GTX 1060的发布后,华硕还有一款以动物命名的新系列——“雪豹”,该系列显卡不仅颜值高,并且性能也是不甘示弱,仅仅比猛禽低了那么一点。

显卡的命名规则-华硕猛禽

  ②两家A卡厂商——讯景和镭风

  首先说讯景,讯景自家的招牌系列就是“黑狼”。狼这种动物有着很多优秀的品格,如敏捷、进取、拼搏等,以狼来命名显卡可以说是讯景企业文化的凸显,同时也是对产品性能的一种宣扬。

显卡的命名规则-讯景黑狼

  镭风则是选择了“蜥蜴”这种动物,自家的显卡系列有“悍甲蜥”、“毒蜥”、“夜蜥”等。蜥蜴在古代也是吉祥的动物,象征财富和幸福连绵不断,有独行天下,财源广进,保平安,万事如意,事业有成等寓意,这可能就是镭风将显卡命名为“蜥蜴”的原因吧。

显卡的命名规则-镭风毒蜥

  ③技嘉——萤火虫系列

  技嘉为什么要用“萤火虫”来作为“XTREME GAMING”系列的中文译名呢?萤火虫,作为自然界少有的自发光生物,身躯渺小,但在漆黑的夜晚里,你总是第一眼就看见他。萤火虫发出的光只有极少部分以热的形式释放,反应效率高达95%。这不仅可以释放最高的能量,同时可以控制温度不烫伤虫体,这是至今人类无法复刻的反应,它象征着高效效能与温度的完美结合体,这也正是技嘉以此来命名的初衷,这样看来,技嘉的命名还真是低调奢华有内涵啊。

显卡的命名规则-技嘉萤火虫

2、显卡的命名规则——自然篇

  ①闪电

  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许多企业在为自家产品命名时,喜欢引用自然元素,以此来彰显产品的强大。在显卡中,拥有着最高知名度的就是V星的“Lightning”系列显卡,中文名称叫做“闪电”,该系列作为V星最顶级的旗舰系列,有着巅峰的性能和V星显卡方面的最高科技,每一代都堪称显卡界的帝王。用闪电来命名显卡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说明该系列显卡像闪电一样快!此外,索泰的中低端系列中有个“霹雳”,寓意同V星的“闪电”是相同的。

显卡的命名规则-V星闪电

  ②风

  由于风同电一样有着极快的速度,因此也被广泛用作显卡的命名。以风来命名的显卡有以下几家:技嘉风之力(WindForce)、铭瑄风系列(Jet Stream)、丽台飓风以及耕升全新的风系列三卡——烈风、追风和听风。这些以风来命名的显卡都有着不错的性能,基本上都是定位中高端,其中最有名的还是技嘉的风之力,不过近几年技嘉的重心逐渐转向“G1 Gaming”和“萤火虫”,因而风之力的产品在市场上已经很少见了。

  ③水

  水也是自然界一个十分重要的元素,同时也是“冷静”的代表,用在显卡上是非常合适的。然而市面上很少有以水命名的显卡系列,唯一一个拿得出手的就是技嘉的“水之力”了,该卡之所以用水来命名,主要是因为该系列的显卡都为一体式水冷散热。说起水之力,技嘉的GV-N980X3WA-4GD,这是一套三路GTX 980 SLI水冷平台,可以说是水之力的巅峰之作。

显卡的命名规则-技嘉水之力

(本文内容来自中关村在线)

网友:
3、显卡的命名规则——人物篇

N卡

  说到将人物名用在显卡上,最擅长的莫过于NVIDIA了,NVIDIA从“Tesla”开始所有的架构名称都是以一位科学家命名的,各家AIB、AIC还是喜欢用一些神、武将、骑士之类的身份来给产品命名,不仅好记,还可以彰显显卡的威力。

  ①华硕的“三神”——MARS、ARES和POSEIDON

  这三块卡可谓是华硕最顶级的显卡了。MARS和ARES的中文名叫做“战神”,这两个系列的显卡均是NVIDIA和AMD的双芯旗舰,;而POSEIDON的中文名为“海神”,该系列显卡均采用当时旗舰级显卡核心,配以风水冷一体式散热器,是极富科技感的显卡系列。这三个系列均有着顶级的做工,极致的性能和“高贵的价格”,用神来命名可谓是再合适不过了。

显卡的命名规则-华硕ARES

  ②七彩虹——烈焰战神

  七彩虹旗下的“烈焰战神”系列显卡,这样命名除了为了让玩家更易记住这个系列外,还是跟七彩虹的另一个系列相对比,那就是“冰封骑士”系列,这两个系列一个追求高性能,一个追求安静清凉,针对不同的目标人群,给需求迥异的玩家更多的选择。

显卡的命名规则-七彩虹烈焰战神

  ③影驰——名人堂、武将、GAMER

  影驰除最顶级的“名人堂”外,其余系列均用武将来命名,比如:骨灰黑将、骨灰大将、黑将、大将、虎将、骁将、战将和龙将。除这些武将外,影驰还有一个以人来命名的系列,那就是“GAMER”,该系列目前的地位仅次于“名人堂”。该系列其主打的就是游戏性能,目前是影驰各显卡系列中销量靠前的明星系列。

显卡的命名规则-影驰GAMER

A卡

  ①迪兰——“Devil”显卡系列

  迪兰的招牌显卡系列——“Devil”也是可以算作人物的,中文译名是“恶魔”。“恶魔”的性能要比“酷能”和“X-Serial”强不少,其中最顶级的莫过于“Devil 13”系列,隶属该系列的显卡全部采用双芯设计,最著名的就是在AMD官方未推出HD 7990这款显卡时,迪兰率先推出的HD 7990 Devil 13,让我们看到了AIB也是可以超越AMD的。最新的迪兰 Devil 13 390 dual拥有着4*8pin的供电设计,是世上3供电最豪华的显卡。

显卡的命名规则-迪兰恶魔13

  ②索泰——“至尊”和“玩家力量至尊”系列

  根据史料记载,至尊是可以的代指皇帝、君王的。索泰的“至尊”和“寒冰至尊”系列一直是市场上高性能和猛用料的典型代表,而刚推出的“玩家力量至尊”系列,更是将性能和用料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16+2相供电和近2GHz的频率让玩家看到了“性能怪兽”该有的姿态。

显卡的命名规则-索泰玩家力量至尊

4、显卡的命名规则——概念篇

  以概念命名显卡,其实只是把无法分类的名称归结为概念。

  ①比如:影驰的“名人堂”系列显卡由于性能出类拔萃,在超频选手的发挥下,总能上榜,因此这个名称可谓是名副其实。名人堂中最顶级的莫过于“GOC”,是影驰以GOC超频大赛命名的旗舰中的旗舰,代表了影驰的最高科技和最强性能。

显卡的命名规则-影驰名人堂

  ②同样,七彩虹的九段也是人尽皆知。九段是某些比赛中的顶级排位,如围棋、跆拳道等,以此来命名显卡就是告诉世人,“九段”是最强的显卡系列之一。正如“九段”的slogan所说:“只为1%的玩家定制”,该卡的目标人群就是那些对显卡性能有着极致追求的玩家。每一代的“九段”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最新的GTX 980Ti九段采用了业界首创的风水冷一体式散热系统,让玩家可以自由选择散热方式。

显卡的命名规则-七彩虹九段

  ③耕升的“G魂”是耕升在30周年纪念时推出的全新旗舰系列。耕升之所以将新系列命名为“G魂”是因为“G”既代表了耕升(Gainward)又代表了游戏(Game)“G魂”系列拥有极致的游戏性能、顶级的做工和用料、精致的散热和多重信仰灯、个性定制发光PCB以及红色全金属背板,充分满足玩家对高端显卡的追求。

显卡的命名规则-耕升G魂

  ④蓝宝石的顶级系列——“毒药”,该系列是玩家心目中公认的最最顶级的A卡系列。“毒药”有着卓越的性能和十足的超频潜力,无论是散热、外观设计还是用料都可谓顶级,是蓝宝石的招牌看板。

显卡的命名规则-蓝宝石毒药

5、显卡的命名规则——龙种篇

  ①映众的“冰龙”

  龙是一种象征着力量和权利的虚构物种,很多商品都喜欢用龙来命名。以龙命名的显卡也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映众的“冰龙”,凭借变态的散热效率,和供电散热风扇这种特殊的设计,被玩家称为“风冷散热之王”。映众的“冰龙”一向是高性价比的代名词。

显卡的命名规则-映众冰龙

  ②华硕的“龙骑士”系列显卡

  华硕的“龙骑士”是华硕定位中高端的系列,主要特点是高性能和散热强。以最新推出的GTX 1070龙骑士为例,其在性能上甚至超过了ROG STRIX系列,加上RGB信仰灯和超强的散热,算是华硕显卡系列中性能最强的存在了。当然价格方面自然也是十分“高贵”。

显卡的命名规则-华硕龙骑士

  ③V星的“暗黑龙爵”

  说起V星这个品牌,玩家脑中肯定会浮现出那条霸气的龙,不过,V星的显卡产品中,一直以来就鲜有以龙命名的。随着全新Pascal架构显卡的发布,V星拖出了一款“龙族”显卡系列——“暗黑龙爵”。该系列的英文名是“DUKE”翻译过来就是“公爵”,而由于显卡采用黑色为主色调,因此起名为“暗黑龙爵”。

显卡的命名规则-V星暗黑龙爵

  以上是显卡命名规则的相关介绍,相信大家对显卡是如何命名的有一定的了解了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还真没研究过这些

网友:
怎么命名对维修没啥作用  不研究

网友:
对命名省略了 具体一些型号 的介绍

网友:
对用户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