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R10和R100即12.6v充电器无输出电压的维修

楼主(2017-06-24):
我的12.6v2a的充电器在用的时侯突然无输出电压,经查共地断有2个并联的R10(八分之一瓦)不通,刚好手里有几个R100功率一样,因R10和R100的阻值都是0.1欧姆,只是精度不一样,R100比R10精度更高,把R100换好后充电正常。

网友A:
还是 实物图 标示下 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 实物图 标示下 比较好

根据经验,这电阻坏的时候,大多是有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经验,这电阻坏的时候,大多是有情况了。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B:
大多数是开关管击穿才这样,坏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是开关管击穿才这样,坏电流取样电阻。

楼主这个 怎么换个取样电阻 就好了
看来坏的 不彻底

网友:
根据经验,这电阻坏的时候,大多是有情况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一般300w左右的没什么修的,但是一个7 800w的电源你查下价格就知道有没有修的价值了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