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43触发掉电的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7-06-24):
机型:同
板号:Cedar_INtel_MB  13269-1   PWB FX3MC REV:A00
配置:板载三合一U,独显  DDR3L  NPCE285PA0DX 外置BIOS
故障:触发后立即掉电
检修:拆机检测,自己查看正常。
      装起来进系统测试都正常。
      及系统测试2个多小时OK

      第二天就不行了, 待机0.002,出发后0.024立即掉电,再不能触发。
      待机时有3V 5V
      开机按键有1V电压
      触发后,EC发出PMBTN_OUT,RSMRST,AC_IN#等信号都是正常的
      本想刷BIOS的,后来加热了一下U,就OK了。
      焊台设定245,单独加焊南桥位置,OK了

      后来发现,集显驱动无法安装,独显到时可以用
      重装系统依旧
      直接重新加焊整个CPU,OK

网友:
这种四合一(CPU/集显/北桥/南桥)的U,很容易虚焊和损坏,加焊的时候温度要掌握的非常好,板子还不能变形,否则CPU很容易报废。

网友:
学习到了 我说怎么有的时候 用260直接就干报废了

网友:
四合一的问题很多

网友:
四合一,目前为止用我的垃圾焊台就没有修好过,基本每次焊,要么板子变形,要么U变形。我也是醉了。

网友:
我总感觉做这种CPU风险很高。

网友:
目前遇到CPU坏的 都是直接建议客户更换 怕不稳定

网友:
什么样的U啊 。  拍个图片看看   是板载的几代U 啊。    现在加焊U 风险大。  修不好 换板的话 都交换不了

网友:
值得学习和收藏,感谢楼主分享,一般的集成桥我都不敢加焊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我还没做过  手上有2台CPU故障的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要么还给了顾客要么换版

网友:
cpu  很难修 ,,,不好直球,,学习中

网友(2017-10-26):
四合一的问题很多恭恭敬敬恭恭敬敬恭恭敬敬恭恭敬敬恭恭敬敬aa

网友(2018-03-18):
我猜,你断开了EC的PSL_IN2#脚,发现开关针还是1V,所以加焊cpu吧。245度加焊,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