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进水,阴阳屏,不照相维修

楼主(2017-06-24):
  接了一台6sp,客户说是可能进水,拆开里面全是水,遇到进水机器先把主板铁皮罩子拆了,用洗板把进到水的都刷一遍,然后上电开机,屏里也是进的一塌糊涂,
还阴阳屏,先报价,客户同意修,打开图纸开修,fl4291 这边烧了,直接去掉,飞线到cpu旁边红点
本以为就这样好了,装好等客户来拿,突然想到摄像头那边也进水的,摄像头还没试,结果没有让我意外,后置黑的,前置可以用

,没办法拆开再修,u4100供电断线,这个供电跟u3200摄像头电压芯片通的,

飞线飞半天,那个点断了,太小了,索性主板上直接飞了个2.8v给芯片u3200第一脚相连的电容,c3200,

想想u4100第一脚是一个2.75v的输出到触摸接口,但是触摸能用,这个芯片供电断线也是不出电压的,位了省事,直接把这个2.85v也飞了个到u4100第1脚相连的

一个电感FL4120,主板飞线点上电绿漆,开机测试ok,折腾半天赚钱不容易,本身是修笔记本这行的,属于半路出家,感觉手机比笔记本电路简单,就是手工要求

比较高,不知道大家用什么样烙铁头,我买了好几种烙铁头都不在吗沾锡。

网友:
补充修好照片

网友:
进水机问题还是比较多的。。修起来麻烦的。返修率也高,遇到进水机得多报点价。

网友:
修手机的时许  真得没什么    手工过关的话  比笔记本好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