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1 放电亮

楼主(2017-06-24):
关于E531这款机器放电亮机 网上说法不一 好多说加绝缘片 刷BIOS就会好,可是我们试过 好像不行唉 谁还有招 教下呗
刷BIOS

网友:
我修过就是bios问题 把原机bios分离就好了

网友:
BIOS必须要刷原厂的,还是不行的话,吹下南桥试试吧,有换南桥好的

网友:
不会分离,可是在迅维找了原厂的,刷了开机也不慢,但是客户用了一个多星期,又回来了

网友:
网上这款机器通病别人出的招都使过了,就是不行,客户吵吵了

网友:
那我看还是直接点,南桥换了吧,再试试客户得打我了,希望换南桥会好,带胶的桥,千万别做死喽

网友:
说说看在多长时间返修了几次,客户要···你,我们也好留个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