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华同方K560的通病处理方法

楼主(2017-06-24):
清华同方K560有个烧内存供电的通病。哪种小六脚MOS管不好找, 我的方法是用大的MOS代替。 。还有修好内存供电以后,论坛上说的有可能出现继续烧MOS管,进不了系统或者掉电什么的。就把内存槽旁边的一个330电容换了。我是拆掉330电容换上两个220的电容。 上机测试了一天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长时间的话还有待验证。

网友:
这种复合的一半直接发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时间的话还有待验证。

是啊,没换330电容的时候也试过掉电,烧管的问题。换了330电容之后就不会

网友:
有技术就是牛啊

网友:
我看到那两条线有点怕啊

网友:
给你加分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暂时还没有接到这一款过保的机器呢。。。。。。

网友:
维修就要方法灵活

网友:
我们修的时候也会经常碰到这个

网友:
有通病就是好修

网友:
这种得多测试 才好说!

网友:
没有一样的芯片,就改,灵活变通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涨知识了

句容诚信电脑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是不是内存也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内存也就坏了

内存没坏的

网友:
还没碰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但是那个小六管子应该很好找的。不过用大管子确实比较好。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啊

网友:
这个通病 解的好~ 学习了

网友:
我还没有修过这样的本本。

网友:
这个我们早改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这种问题,希望能有解决办法

网友:
还没碰到过,先加分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