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时触时不触解决方案

楼主(2017-06-24):
6带故障现象 时触时不触 也是M1脚问题 直接飞线到CPU旁边测试点解决

网友A:
有测试点吗??在哪???

网友:
这个放大看的好清

网友:
你说的是时触摸   时不触摸吧  我还以为时触发 时不触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测试点吗??在哪???

自己打开点位图,找到黑触摸M1脚点一下就找到测试点了,注意是CPU旁的

网友:
M1好像都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打开点位图,找到黑触摸M1脚点一下就找到测试点了,注意是CPU旁的

的确有一个。6代这个出问题的不多,6P的多。M1脚。这里你能找到也不容易。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点的,因为6代基本上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你示波器打波型发现的??还是凭经验修的?

网友:
技术不好 碰到过  不敢搞

网友:
今天接台小6刚开机时触摸正常。锁/屏后再亮屏触摸完全没用   触摸座子阻值正常   触摸供电也有 小白刚学修苹果没敢乱修 请教大神从哪下手啊 谢谢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通病,且没图呢。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啊???。是图片还是文字?

网友:
你的触摸屏有问题吧!!我遇到的触摸不能用的